楼主(2018-05-31):
我拉了二条线并联使用,一条25mm,一条16mm,原以为25mm分配的电流会大些,但实际不是这样。总电流30多A的时候,16mm的有20来A,35mm的有10多A;总电流120多A时,16mm的有50多A。这个怎样才能让电流分配合理些呢?

网友A:
同平方的线并联用

网友B:
用电负载可以分开吗。

网友C:
你这样并当然是这样的结果!
并线(双拼)都是一样的线径
或者考虑负载分开

网友D:
哈哈;不同粗细的不要并联使用,否则电流大时细的那根先烧;

楼主:
我还以为只要并线,相对来讲就会更安全些,这样说来反而更危险?我理解是根据电阻公式,横截面积和电阻成反比,所以应该是粗的那条电阻小,流过的电流大些吧?当然还有长度因素,因为线比较长,没太仔细比较过哪条线更长些。

网友E:
这不科学,按照欧姆定律来算,应该细线电流小才对

假如你是一根1.5平的线跟120平的线并联,1.5的线会不会烧了?

网友F:
有这现象(电流分配不均衡),故通常都是同规格、同批次的导线并联。
大致,并联电阻(电抗)两端的电压相等,以及其他效应的影响。

网友G:
实践中都看到是同线径的并联使用啊。

网友H:
楼主测的线径小的电流大?电缆形式及长度,厂家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出现这种情况实在有点迷惑。

但我觉得这种并联并无不妥啊。

单纯就理论来看,应该是线径大的发热量高,流过的电流也大些。Q=I*I*R*t
毕竟在两端端头压接正常的前提下,两端电压相等,而电阻与截面积成反比,前提是并联的电缆都是同厂家种类型的,别整个裸线和带编织层及护套的来比。

虽然发热量线径大的厉害,但线径大的载流量也大。电缆载流量是由其温升决定的,温升与其自身的内阻和以及散热情况决定的。在截面积的增加量相同时,电缆规格越小对应的载流量的增加越高,电缆规格越大,对应的载流量的增加量越小。
所以有可能出现线径大的在载流量允许的极限值运行时,线径小的可能还没有达到其极限载流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这不科学,按照欧姆定律来算,应该细线电流小才对

假如你是一根1.5平的线跟120平的线并联,1.5的线会不会烧了?

你确定?按照你的分析,纯粹理论看下,不考虑其他因素:
参照一个厂家样本,YJV的普通电缆 3x1.5电阻12.1欧/km,3x120的电阻0.153/km,载流量3x1.5的铜线空气中25A,同样的3x120的315A。

如果线路电流350A,你再算算各自流过的电流看看?看看谁最先到达载流量。

楼主:
补充说下,35mm的是条护套线(3x35+2x16),而16平方的是单股RV线,但都是铜芯线,不是同一厂家的产品,但肯定是符合国标的。长度是不一致的,最多有2米左右的偏差。

网友I:
楼主能晒一下并联的接线方式吗?画个结构见图即可。

楼主:
不好意思,有个线径搞错了是3X25MM+2X16,不是3x35+2X16,晚点我出个示意图

楼主:
零线和地线省略没画。不要奇怪线有粗有细,又分又并,因为这是旧厂房,而且又要就着手头有的材料来用。刚刚实测,当总电流为52A时,分开关1上方的35mm线是43A,分开关2上方的16mm线是19A;分开关1下方的25mm线是16A,分开关2下方的16mm线是26A。
不知是不是因为分开关上方用的都是RV线,所以电流分配还是比较合理,下方就不清楚了

网友J:
同面积同长度的时候,电流才会接近平衡的。

网友J:
电流会往长度短的大是正常的啊

网友K:
楼主应该好好测量,有几个地方明显有误:
分开关1上方35mm2测得43A时下方的25mm2是16A?
分开关上方16mm2测得19A时下方16mm2测得是26A?
总电流也不对呀,43+19=62A,16+26=42A。有10A到哪里去了?而且总电流是52A呀。
我怀疑楼主测量有误,或者说有些回路没有测到。

网友L:
如果负载使用变频器,应该会产生这种测量误差的!

网友M:
像楼主这样并联使用,电流能平衡那就怪了。

不管哪种截面积导线并联,通过的电流都符合电阻并联特性,不符合的,只能说明你的操作方法错误。

导线并联使用,要求并联长度基本一致、材质一致,最好同一厂家、同一规格型号导线并联使用。

并联导线中间不应有接头、分支线路。

网友N:
根据楼主提供的最后的信息,由于一条是电缆,这个里面存在一个三相电流平衡的问题,所以这个电缆由于涡流等产生的热几乎很小,在放电线的时候有一条是禁止单电线在盘绕状态送电的,由于平时很少并线的操作,这个电流不平衡的问题真还没去深究过

网友O:
我用16+35导线并联用过,电流基本按照截面分配——你的问题还在一个是3相电缆内部一个在外面,2者感抗不一致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应该好好测量,有几个地方明显有误:
分开关1上方35mm2测得43A时下方的25mm2是16A?
分开关上方16mm2测得19A时下方16mm2测得是26A?
总电流也不对呀,43+19=62A,16+26=42A。有10A到哪里去了?而且总电流是52A呀。
我怀疑楼主测量有误,或者说有些回路没有测到。

负载电流不是一直稳定的,且我自己测的时候有个时间差,但测同一侧时,时间是差不多的。

网友P:
这个问题用欧姆定律就可以解释了。
即便使用同质导线,长度相同,截面积不同,电阻值不会相同吧,V=I*R
OK 负载处的V不能说不同吧,R不同I怎么能相同?

网友Q:
感觉应该是线径跟电流成正比才对啊

网友R:
IIR,肯定是截面大的电流大,不平衡应该另有原因

网友S:
就是就是,又学习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如果像楼主说的那样测量不同电缆时工况出现了不同导致电流不同,那就没有参考的价值了。

网友T:
从理论上应按截面大小分配电流,实际当中各线的阻抗是否做到按大小比例分配?

网友U:
所以一般都是同线径并联走。

网友V:
这个情况怪了,应该是楼主测量有误,或者线路未查清

网友W:
刚刚实测,当总电流为52A时,分开关1上方的35mm线是43A,分开关2上方的16mm线是19A;总电流是不是应该等于分开关1上方的电流+分开关2上方的电流?
52A=43A+19A?

网友M:
引用 网友W:
刚刚实测,当总电流为52A时,分开关1上方的35mm线是43A,分开关2上方的16mm线是19A;总电流是不是应该等于分开关1上方的电流+分开关2上方的电流?
52A=43A+19A?

这就差不多,不应该像你们开头所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