嘚瑟,一套正在调试的传动系统

楼主(2018-05-31):
这是一套西门子电机和西门子驱动组成传动系统。它是用于汽车发动机台架性能试验的专用设备。专业名称叫做交流电力测功机系统。可以针对160kW以下的汽柴燃油发动,车载电动机进行台架性能试验。以评价它的动力性能和经济性能。图中的电气柜是西门子的SINAMICS系列S120控制器,它可以双向控制电机在四象限自由转换运行。

网友A:
这么一套价格不菲哦

网友B:
西门子的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C:
看起来高大上啊

网友D:
人家的做工就是好。精 细 标准。

网友E:
机械部分的图片楼主搞完整点,让我们见识一下呗,毕竟西门家的电控经常用,不稀奇,更加关心的是和机械配合的实际的应用

网友F:
试验装备,有它的特性要求吧。

网友G:
控制柜里面是什么类型的驱动器

网友H:
看也看不懂,楼主结合图片给部件指点下呗,最好再来个原理配图。

网友I:
我就看这个柜子比较奇特,原来是专用的啊,表示第一反应那个黄色的盒子是测功机,以前在学校实验室见过教学用的,可测转速,转矩,功率,电流电压啥的,当时以为最大的用途就是测转速,工作中也没见过实际应用的,第一次见他用于实战。

网友J:
ABB的变频器用的多,空间会比这个小多了,而且拆卸简单

网友K:
不错!用的西门大哥的
质量好,价格应该也不错吧!
这种后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图三左面柜子里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L:
都加起来成本不低。几十万。但是组成的系统价值不菲。特别是同类进口设备,售价超过了几百万。自己国内制造这类专业设备,就可以便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图三左边柜子里是西门子的SINAMICS装机装柜传动产品,S120。它是由整流回馈单元,电机驱动单元,CU控制器三部分组成的单机传动变频器系统。具有电动和回馈电网的双向功能。也就是专业术语中的四象限控制系统。

这类同功能的测功机系统,可以是西门子的,ABB的,AB的,施耐德的等等。都是以工程型的变频器来做的。主要是强调控制工艺的实现,当然,如果PLC功能很强,也可以通过PLC去完成各种的控制工艺。测功机系统,往往强调动态的测控性能。满足实验需求。

楼主:
回复 网友I:
测功机可以测试旋转轴的转速和扭矩。这是它的基本测试参数,但测功机为了完成各种实验项目的需求,必须要有各种的控制功能做支持。比如说,恒转速控制,恒扭矩控制,特性曲线控制,等等。根据实验项目的需要,能够完成各种控制功能之间的在线转换。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嘻嘻,想什么?

机械部分,就是一个电机连接了一个HBM的动态扭矩法兰。可以实时获取运行中的电机轴转速和转矩,然后通过计算得到实时轴功率。这是测功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网友M(2018-08-09):
新设备看者就是舒服,让人有赏析悦目的感觉。运行一段时间后,就面目全非了。

楼主:
第一张图,是项目里的传动装置自己做的柜体;

第二张图,是主机台架它是由交流电机和扭矩传感器组成的动力试验台。图中是两台电机准备进行对拖做动力测试;

第三张图,此图同上;

第四张图,是项目的主体,专业术语叫测功机;

第五张图,随便找了一台闲置的电机作为模拟的加载装置。模拟负载。为调试所用;

最后一张图,模拟负载的控制部分,仅仅用一台变频器即可。

这是我最近调试的体套什么。借此题介绍一下。

网友N:
回复 网友J:
膜拜版主。特别的铅笔色的图看了很有感觉呀。。。

楼主:
回复 网友N:
小魔术而已。《光影魔术手》照片编辑器的一个小功能。铅笔画对工业现场的再现,还是有比较不错的视觉效果。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