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干就干,碰焊机新鲜出炉

楼主(2018-05-31):
找来一台二手的美的微波炉
拆下它的变压器(900w),不过看起来状况不妙,初级线圈有烤焦的情况
还是测一下吧,初级线圈阻值2.1Ω,对铁芯还是绝缘,感觉没什么问题。锯下次级线圈和灯泡线圈,初级和次级线圈都是铝的,不是铜线有点小小遗憾

楼主:
35mm2电缆在次级线圈位置绕3圈,输出电压3.7v左右,时间继电器、小继电器、16a断路器、自制铜棒,成品就出来了

网友A:
锂电池可以点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可以点焊了吧!
可以点焊啊,时间设置在4秒,1mm厚不锈钢可以焊接牢固
上视频

网友B:
厉害啊,能人,技术就是知识,知识就是财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啊,能人,技术就是知识,知识就是财富
这个网上就有原理图啊

网友C:
以前做是用1000W的环牛做,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是用1000W的环牛做,效果还可以
用在不适合用氩弧焊焊薄板的情形下还是蛮好。用碰焊机不需焊工证吧???深圳这没焊工证还不敢烧焊,怕吃15天皇粮

网友D:
我的碰焊机(焊接锯片)是1.5KW 380V/220变压器改制的,380绕组被我拆了(380绕组刚好在外面),新绕次级是2根16的铜线并联绕制,次级空载电压7.8V,焊接电流最大达到2.8K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碰焊机(焊接锯片)是1.5KW 380V/220变压器改制的,380绕组被我拆了(380绕组刚好在外面),新绕次级是2根16的铜线并联绕制,次级空载电压7.8V,焊接电流最大达到2.8KA
你的更??!我的做的太简陋了,但刚刚好能解决手头上的事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的那个就在变压器下面,导线到变压器不足20米!!而且我测试电压的那一天刚好电压较低220V只有212V,平时都有235V左右的!!也就是工作时电压也是超7.8V(点焊机我就装了电流表没有安装电压表,焊接时我发现每次电线都是跳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啊:我的那个就在变压器下面,导线到变压器不足20米!!而且我测试电压的那一天刚好电压较低220V只有212V,平时都有235V左右的!!也就是工作时电压也是超7.8V(点焊机我就装了电流表没有安装电压表,焊接时我发现每次电线都是跳动的)!!
电线跳动这个就难以理解了。后面我的这个简陋装置也完善一下,加上电流电压表,延长电缆,接工件的电缆加焊夹,焊接铜棒用熔胶枪枪体改成手持式,扣动扳机替代脚踏开关,加大适用范围

网友E:
电线跳动应当是电动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啊:我的那个就在变压器下面,导线到变压器不足20米!!而且我测试电压的那一天刚好电压较低220V只有212V,平时都有235V左右的!!也就是工作时电压也是超7.8V(点焊机我就装了电流表没有安装电压表,焊接时我发现每次电线都是跳动的)!!
电线承受大电流就会抖动。就像我这热处理一样,在大功率运行时电线抖动厉害。

网友G:
    好装备,我也应该找个变压器做一个。

网友H:
高雅说的那个电线跳应该是大电流产生的强磁场导致。

网友I:
碰焊,挺好,楼主说说原理,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碰焊,挺好,楼主说说原理,可以吗
电阻焊接是通过焊接设备的电极施加压力并在接通电源时,在工件接触点及邻近区域产生电阻热加热工件,在外力作用下完成工件的联结。(百度来的)

网友J:
楼主这动手能力真不错!
运行电流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动手能力真不错!
运行电流有多少??
没测过呢,时间5秒以上彩钢板瞬间击穿

网友K:
我靠品牌机也用铝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靠品牌机也用铝线的
铝线也蛮坚强的,烧糊了还可以让我改成碰焊机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交流电阻焊了,中频焊效果更好啊

网友L:
牛人DIY点焊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动手能力真不错!
运行电流有多少??
没测过呢,时间5秒以上彩钢板瞬间击穿
我的不到0.3S就把彩钢板干穿了!!基本上就是电极相碰瞬间就干穿1mm钢板

网友C:
实话说,改造这类的小东西也是好玩的,毕竟混工控的手头都会有很多电气的配件,如果没有,到收购站买一些旧的用环牛的来做也很好做,还有一个就是工装支架,这个难度不大,如果是混国企的上班有大把的时间,搞出来也是很好用的,如果你做风管工程的就会常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话说,改造这类的小东西也是好玩的,毕竟混工控的手头都会有很多电气的配件,如果没有,到收购站买一些旧的用环牛的来做也很好做,还有一个就是工装支架,这个难度不大,如果是混国企的上班有大把的时间,搞出来也是很好用的,如果你做风管工程的就会常用了
第一是好玩,再就是满足工作需要(又达不到专门买一套设备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动手能力真不错!
运行电流有多少??
没测过呢,时间5秒以上彩钢板瞬间击穿
我的不到0.3S就把彩钢板干穿了!!基本上就是电极相碰瞬间就干穿1mm钢板
有没DIY过种钉机

网友D:
回复 楼主:
种钉机那个玩意是电容放电的东西!!
我以前做超声波设备需要用这个东西,当时还是美国进口(94年),我后来维修拆解后复制了2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种钉机那个玩意是电容放电的东西!!
我以前做超声波设备需要用这个东西,当时还是美国进口(94年),我后来维修拆解后复制了2台
你才是真正的牛人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年轻的时候都有那种什么都想碰一下的想法,老了就不想乱动了

网友M:
楼主的工具 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工具 厉害啊
一般一般哈

网友N:
楼主真是聪明,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O(2018-08-26):
点焊机就是方便,我也只会焊一下电池连接片,端接片的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手痒做着玩来的

网友P:
这个好,哪天仿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