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组态窗口怎么扩大

楼主(2018-05-31):
前辈们上图黑色窗口可以扩大吗?是如何操作的呢?

网友A:
显示可以放大,记得是可以的

网友B:
你的屏的分辨率只有那么大;
320x240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屏的分辨率只有那么大;
320x240的吧?
是笔记本的吗?窗口太小,用起来不太方便。

网友B:
哈哈;
要不换分辩率更高的屏;
要不就把你电脑分辩率调低,对应的显示在电脑上也会放大;

网友C:
显示应该可以按比例放大,但实际显示分辨率就那么大。

楼主:
一并感谢各位了!

网友D:
这个界面好熟悉,,,分明就是欧姆龙NB触摸屏界面嘛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前辈们上图黑色窗口可以扩大吗?是如何操作的呢?
查看——画面缩放。

网友B:
只是显示放大成200%,实际分辩率并不会改变;

楼主:
谢谢,可放到三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界面好熟悉,,,分明就是欧姆龙NB触摸屏界面嘛 ,,,,,,,,
是步科屏,谢谢!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欧姆龙NB,步科,威纶,都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