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联机错误!!怎么办?

楼主(2018-05-31):
提示去下,还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你的连线 驱动对不对呢

网友B:
电缆在其它永宏上成功连上过没?

楼主:
线是对的,在其他plc上面成功了

楼主:
刚刚玩这个工控网,还不太会玩,都不知道怎么一一回复各位师傅,不知道是不是plc坏了,通电后RUN指示灯闪烁的比较慢,有点像停机状态!!!

网友A:
那可能编程口坏了

网友C:
表示没用过永宏,跟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D:
是永宏哪个型号的PLC啊?

网友B:
其它可以联上,这个不能通讯的话就是有故障了;

网友E(2018-10-12):
回复 楼主:
我的也是这样,是因为设置了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