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31):
请问一下,在S7-1200的轴组态中,我把常规---位置单位设为角度,把机械-----电机每转的脉冲设为36000(我在伺服中已设为每转一圈的脉冲数是36000),电机每转的负载位移为360度。
    此后我使用MC_MoveRelative指令发脉冲,可是我发现上面我设置的参数是没有用的,即我在Distance端口设置了多少个脉冲,PLC就是发多少个脉冲,上面的参数即使不设也不影响。
   想请问下,我想在指令中写比如30,电机就会转30度,这样应该是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A:
只走过距离,没试过转角度

楼主(2018-09-10):
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