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水池压力变送器测量水池液位,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2018-06-01):
在一个自来水厂清水池里面用一个压力变送器测量水池液位,信号为4MA-20ma电流信号。信号线用的rvvp的,由于变频器干扰,显示液位一直频繁上下跳动,且不准确。屏蔽层已一端接地了。
最后解决办法将信号线接长几十米并盘起来才稳定。我想问下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

网友A:
1)给4~20mA信号加信号隔离器看看 2)确认PLC电源是隔离的,且不要与控制柜接地连接,传感器电缆屏蔽层柜体侧不接地再看看。

网友B:
用带配电功能的隔离器,不带配电的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4线制还是2线制压变?
屏蔽部分一定要尽可能的长,最好一直到PLC接线端子;还可以在靠近PLC接线端弄个磁环,绕2~3圈试试

网友D:
怎么知道是变频器干扰的?物理上离远一点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E:
看现场走线比较乱,信号线与动力线共用电缆沟,建议变频柜良好接地,将信号线单独走线并架空,有条件的可穿管。我好多案例就是这样解决的。分开布线是一个好办法。有时屏蔽线屏蔽层一端接地,并不能解决问题,得根据现场情况,隔离法 接地法是最实用的方法。还有并电容法 穿磁环 空心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