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三维力控在做变量连接时只有vs、t、c、m、i、q等寄存器选择,没有v寄存器选择。力控要与西门子200smart交换v存储区数据时怎么办?
望各位老师和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BOOL 变量就是VS  下面是地址0 无符号8位  位数0,地址就是v0.0;
整数 变量就是VS  下面是地址0 无符号16位,地址就是VW0;
双整数 变量就是VS  下面是地址0 无符号32位,地址就是VD0;
浮点数 变量就是VS  下面是地址0 32位IEEE浮点数,地址就是VD0;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