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FX2N有Y0和Y1两个脉冲输出口,那么可以同时用PLSY指令控制这两个口输出吗?说明书上写PLSY指令只能用一次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当然可以控制,,只能用一次可能是指双线圈问题~~

网友B:
可以用两个指令对应输出不同的Y0 Y1,Y0 Y1是相互不影响的。

网友C:
自己写程序调试就了解了

网友D:
MT型的Y0 Y1可以同时输出脉冲;

网友E: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我经常把一些指令写到PLC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