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本次维修发生在一个公司内部的兄弟作业队,发生故障的设备是变频恒压供水系统。涉及4台同型号的abb变频器、西门子300PLC和简单的电控实现工频变频切换,一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设备。
   故障发生在3号变频器返修安装调试的时候, 故障现象是当把3号变频器投入后,PLC端显示4台变频器返回的信号直接超出上限值,将3号切除后,其他三台显示正常。初步认为返修回来的变频器存在问题,让变频器维修人员进行测试,测试完毕,坚称维修没有问题。联系了做这个项目的一个电气工程师过来维修,2天之内换了变频器与PLC之间的电缆,走的明线,怀疑桥架内部其他电缆干扰,无果;在PLC上更换新的模拟量模块,无果;PLC重启多次,程序也重新下载,无果;后来实在没法,兄弟队的技术员发了个朋友圈,吐槽了一下遇到个麻烦故障。我看到了,正好没事就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看到上述现场情况,也问了问现象,如上所说。
   我仔细看了看现场,线路非常简单清楚,应该不是PLC方面的事,故障发生在变频柜内部。那个工程师说内部没看出问题,变频器可能没修好,我试了试发现变频器本地启动正常,但信号还是不正常,就怀疑应该是受到干扰了。那个工程师也赞同这个说法,但是就是找不到干扰源。
   我首先怀疑干扰源来自变频器,主要检查变频器接地情况。检查完毕,发现变频器接地线接在背板接地端子上,用的新线,接触良好,背板是镀锌喷塑的(刚开始未注意)。开始怀疑我自己的排查方向了。
   正好赶上中午了,兄弟队技术员就提议先吃饭下午再修。我也不好意思再干下去,但是总觉得自己的方向没错。用万用表仔细的对比了两个电气箱的接地情况,这次从来电的电缆地线开始测量,发现接地端子和地线竟然不通,正常使用的柜内电阻很低,那种信心又回来了,有种发现故障点的感觉了。我没有声张,让旁边的电工师傅找了一段线将接地端子和地线打联上。刚打联完,还没紧好螺丝,就听到PLC室一声大喊:“现在好了,正常了,你们动哪里了!”工程师飞快的跑出来看情况。
   我说:是变频器的地线没有接好,已经接好了。那工程师也是直摇头:我早就怀疑是干扰了,就是找不到。
后来经分析主要原因是:电气箱柜本身喷塑就是绝缘层,箱体背板开孔安装不规格,导致下一次再安装时错位,恰巧碰到绝缘层,面板上的接地端子也就不接地了。也是设计缺陷,这种箱体就应该接地端子经电缆接到接地排上。
   至此,问题已经解决。由这次维修有个很深的感悟:修变频器那伙人不懂得PLC,厂家来的工程师不懂得变频器,看来要想吃自动化这碗饭还要都懂才行,哪怕不深,要涉猎广泛,自己在这方面还要加强。
   后记:修变频器小伙缠着我要学PLC,给他找了本书,自己也在自学,这件事对他触动也比较大。

网友A:
PLC室一声大喊:“现在好了,正常了,你们动哪里了!”工程师飞快地跑出来看情况。

就喜欢这飞快两个字,很燃很炸!一起来熟悉PCL(PLC)

网友B:
修变频器那伙人不懂得PLC正常,做项目的电气工程师不懂变频器表情有点奇怪

网友C:
一次很好的维修经历恭喜楼主

网友D:
很多干扰都是接地不良引起的,楼主分享的经验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事后才知道,请来一天还不少钱呢,全要报销的。

网友E:
恭喜楼主,正如楼主所说的,外面来的人各是各行,有些现场并不熟悉,关键的时候还要靠我们平时的经验积累。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LC室一声大喊:“现在好了,正常了,你们动哪里了!”工程师飞快地跑出来看情况。

就喜欢这飞快两个字,很燃很炸!一起来熟悉PCL(PLC)
这种场景经常遇到。
美女用的“很燃很炸”太切合了!

网友F:
很多故障解决后再看似乎很简单的样子,但在找到它的过程却需要有智有勇了。赞楼主!

网友G:
这是一个可以卖关子的故障,诸如此类还有比如接触不良等。
知道的、有经验的很容易,不知道的可能大费周折;说出来可能一钱不值,卖个关子可以谈价钱。

一层窗户纸,有时要捅破也不容易;有意或无意间捅破了,才知是一张窗户纸。

网友H:
懂PLC一般都懂变频器,反过来不一定。

网友I:
经验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词还能这么组合吗?意境表现的淋漓尽致啊!版主

网友J:
接地很讲究,在做EFT测试,就是芯片没焊好,打PE就停机

网友K:
干扰真是烦人啊

网友L:
   未找到原因时感觉是疑难故障,找到问题时又觉得很简单,设备故障常常是这样的,有些故障就是考验人积累的知识多少、知识面多宽、经验丰富不。技术素养高的人往往会凭着感觉找到故障,并常常会“灵光一现,计从心来”,从而很快解决问题。学习重要,实践也很重要,要多学、多实践,周而复始地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高手。

网友M:
回复 网友H:
往往就是一个简单的故障现象往往就是这个原因造成。

网友N:
小故障,大问题,尤其是这种人为应该没问题的地方正常很难发现的。

网友O:
以前听一同行朋友说;客户那有一个交流接触器坏了,结果经过忽悠把整个系统给换了,报价还不低。。

网友P:
可靠接地很关键!!!
你们有遇到设备已经接地,当然没有按照GB那种,深埋多少米的大铁芯等等;现场不具备那个条件,地板砖铺设地面。
我就用70mm长的钉子,打到水泥地中,导线接好钉子与设备外壳,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档测量,一个表笔接到设备上,另一个表笔接地,距离钉子2米吧,测量是80v,不接时100v
数值这么高,没被电,我很纳闷

网友B:
回复 网友O:
这个太黑了,欺负客户那边没人懂

楼主:
回复 网友P:
还是要按国家规范来操作,可以在室外做一个接地极,然后用扁钢拉上来使用。因为土壤和水泥导电率不同,为了增加导电率还要加盐水什么的,深度还要够,挺多工序的

楼主:
同行要多好的口才,客户要多无知和不差钱!我出去一趟,基本都是友情赞助,没见谁给钱啊。

网友Q:
现场维修比较麻烦,得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我很赞同楼主说的话,自动化这行必须是一个多面手,在现场检查仔细认真,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了解情况要全面。。。挺楼主。

网友R:
这个案例里面,虽然底板是喷塑的,但是螺丝和底板应该也是导通吧,个人认为,变频器干扰大是一个,线路接地不够好也是一个,元件选型实际很主要,干扰的后期处理都是补救。现场的维修考的主要是知识面的广泛和平时经验的积累

楼主:
回复 网友R:
看你的回帖,发现你很认真的分析了这个故障,提到的螺栓应该和背板相连的问题,这也是我后来几天想不明白的点,正常分析也是如你所说,但是后来发现背板上的孔非常不规矩,有的螺栓处于孔中间,扣大垫片,造成孔中悬着的状态,并不挨着。而且背板也箱体也存在这种情况,总之各种巧合导致返修变频器打破了原有还接地的状态。

网友S:
他们请你吃饭或喝水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S:
一瓶矿泉水,还有万分感谢

网友T:
引用 网友O:
以前听一同行朋友说;客户那有一个交流接触器坏了,结果经过忽悠把整个系统给换了,报价还不低。。
这个就是商务的力量!!

网友U:
以前在电工考试中,出现过类似的题目:用透明胶带隔离,然后上好导线和螺钉,看似已经连接好了,实际上没有电气上的连通。
那时考试,有的题目会从实际遇到的问题中提炼出来,对平时的工作有指导意义。

楼主这个帖子和“冬季运煤敞车清车系统即磁脉冲系统维修”均不错,“电工技术”版块欢迎实际经验的介绍。

网友V:
干扰,有时真的让人头大。
一根小小地线有时却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甚至可以保命

网友W:
回复 楼主:
心善呗

网友X:
接地导致的故障我就遇到过模拟量信号因为没接地造成的跳变或者是怎么调试都不在正常范围!

网友Y:
我遇到过好几次干扰,换屏蔽线接地解决了

网友Z:
设计和施工不规范埋下的雷

网友AA:
楼主很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