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一台台达vfd-a系列的变频器,上电报警cf3.有时又报lu故障不能复位,测量母线电压490伏。拔了传感器板连接线,上电又不报警了。母线电压又正常了530伏左右。测量三个传感器输出都是0.001伏左右。+—15伏正常,现在插上传感器板时不时报cf3了。
买了三个代用的传感器换上,还是会报cf3,请教大家有修过台达变频器类似故障吗?不知道怎样下手了。

网友A:
即然换过了3 个霍耳,又在过程中故障恢复过。考虑是不是主板问题?或者是霍耳引线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恢复出厂了,没有用。
传感器输出iu,iv,iw信号直接焊接在主板上了。没有用。
运放换了,也么有效果。
发现万用表表笔搭在一个传感器输出脚测量电压,上电就报cf3.其他的两个不会报警。
会不会真的是主板坏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有这可能,大家可以来一起分析吧。

网友B:
我猜主板上电阻变值了,你仔细测测,运放旁边的大约是10K的那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控制板用洗板水洗过了一遍,电阻加焊过。测量运放输出正常,下一步准备换电容看看效果

网友C:
看楼主描实,四楼有点靠谱,或者某个基准值变了

网友D(2018-11-10):
昨天刚修好一只台达上电显示cf3,加我q2663200891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机器用了好久没问题了

网友E:
台达vfd-a系列的变频器,上电报警cf3.有时又报lu故障不能复位,一般问题出在变频器主板上;遇到变频器故障不会修?可以咨询广州科誉(13610069385微同号),有免费的技术支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