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用一台深川变频器控制主钩起升,现在是在下降停止后主钩要下滑一段。变频器设置高速30hz低速10hz,加速3秒减速1秒,直流制动时间2秒直流制动电流额定电流百分之百。抱闸开启频率5hz,这样设置后效果不理想。这参数还有那些能优化的

网友A:
怀疑存在遛钩问题的原因不在变频,在于机械锁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闸也有一定原因,变频器参数优化好制动距离要短

网友B:
如果是更换了变频器和参数有关,不是就是其他原因。
楼主看看抱闸的时候会不会下降,有可能是没刹车片了,或者刹车片有油污。
可参考电梯控制,停止输出后输出抱闸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解决了,调了下参数和抱闸。

网友C:
这个系统,无编码器反馈?如果是,那带载运行时很容易出现溜钩。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无编码器反馈的,重新调了下参数后使用效果不错没有出现溜钩问题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能共享一下调试体会吗?因为,零速下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不能满转矩输出,所以很容易出现失控。要调整好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悬停不溜车,需要些配合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