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PLC为从站,在电脑上用modbus调试工具调试,发送一条写入指令,但是无接收,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为从站,在电脑上用modbus调试工具调试,发送一条写入指令,但是无接收,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走的什么通信协议?Modbus RTU吗?
通信连接怎么接线?
发的什么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