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松下伺服控制另一个伺服?

楼主(2018-06-01):
松下A6伺服,如图脉冲接4,方向接6.如果用它的输出控制另一台伺服 同步(不用太精确)运行,是不是A相输出当脉冲,B相输出当方向直接接到另一个驱动上,求指教

网友A:
类似于变频器多台运行,同步,这个情况没做过,只见过变频器有这控制

网友B:
为什 要这样做呢?PLC控制要求不高完全可 以直线插做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3轴,要控制四轴,要是可行就不换plc 或加模块了

网友C:
不对,你标的是伺服反馈给上位控制器的反馈脉冲,
你可以直接一拖二,一个脉冲端口同时控制2个伺服驱动器即可。

网友D:
让伺服内部自己启动定位运行,用PLC通过485通迅控制,理伦上控制32轴不是问题,根本不需要发脉冲~~

网友B:
回复 楼主:
换PLC吧 4轴 6轴的 很多PLC

网友E:
PLC发脉冲控制变频器速度做过,应用于复合机同步控制,伺服这个方式没试过

网友F:
是的要接伺服的44-47脚当下个伺服的输入脉冲,同时要改参数,电子齿轮比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伺服回来我试一下看看,但是按图上看的这两个是脉冲输入不是输出啊,有点疑惑

网友F:
上个伺服的21-24到下个伺服的4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