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大侠,我小白,有个日鼎DCS3024,三菱FX1S,开关电源5V24V都有,按手册线已好,

帮忙写个接近开关得信号伺服电机转动的简单PLC程序。

改造前,变频器+普通电机+电磁离合器+接近开关 组成系统

得信号输送带走动,走动距离20cm-50cm, 距离由变频器调节电机转速实现。

接近开关得信号频率30-80次每分钟,频率由其余系统调节。

问题,这个系统中,输送带走到距离不稳定,最大正负3cm,

所以想改造成伺服系统,输送带走动精确到最少正负5mm。

硬件已接好,不会写程序。另外伺服驱动器还是否调节参数。

电机和输送带主轴 都是直径5cm同步轮。

程序写入PLC后,输送带走动距离可否由伺服驱动器的一个参数调节。

要求输送带走到精确

已采用二楼方案,谢了。

网友A:
出适当的费用找人做

网友B:
这个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分先给了,我去试试先,没做过这方面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挺不错的,楼主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