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问题是设备运行时电脑显示绿色,停止后应变成红色,可是停机后,还是显示运行绿色,这种故障怎么查,不太懂,请各位自动化的师付给讲解一下,谢々大家。

网友A:
查反馈信号。plc输入状态。如果是接触器吸合信号,查看接触器是否断开或是辅助点及线路。

网友B:
一般是通讯电缆问题

网友C:
在状态软件中将指示灯ON时的颜色设置为绿色,OFF时颜色设置为红色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有点广泛啊,如果是用触屏的基本很少出现这个状况,如果单是指示灯的状态显示,那么就根据你的指示灯的信号来源去检查

网友E:
指示是对设备状态的反映(从设备来的信号)还是由电脑发出命令后的显示,或者停机是哪里给的信号,以往的情况如何。
若有图纸或说明书,可先了解一下。

网友F:
看看有没有输入点坏了啊

网友G:
这个问题建议从如下3点入手
1 输出信号就有问题(一直给了个运行信号)
2 输出点坏了
3 人机屏上的程序问题

网友H:
有可能程序问题有可能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