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求助!三线制的电感式接近开关可接到PLC的X端吗?

网友A:
可以,先确定你PLC型号,找对应硬件手册,里面有接线说明。

网友B:
一般是黑色线接PLC输入X端,宗色接正,蓝色接负。

网友C:
可以,但是plc的共正共负,接近开关的常开常闭都影响信号的准确读入

网友D:
对于三菱PLC可以按照此图,其它PLC接线类似。

网友E:
PLC型号先讲下;原来的FX1N FX2N这些只能用NPN型的;
FX3SA FX3GA  FX3U这些则NPN PNP都可以;

网友F:
谢谢!学习了的资料

网友G:
棕 24V 蓝0V 黑色 信号线接X端

网友H:
黑色线进PLC的X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