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器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8-06-01):
控制器有电输入指示灯不亮,请大师帮我,是怎么呢?

网友A:
问的莫名其妙;
用的什么控制器?

网友B:
输入指示灯是指电源指示灯还是输入信号指示灯,读你意思,应该指后者,这还需要输入信号回路有电。

楼主:
大师不好意思,忘了发照片了!

网友C:
量一下电源有没有电先,实在不行找个懂的人来搞吧。你不懂别搞出事来就不好玩了。。

楼主:
谢大师问题解决了,是线头松了。

网友D:
保险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