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假设一个配电箱用电设备,有380V,220V,两种。380V电压有2台9KW空调。220V电压用钳形电流表测得a项19A.b项22A,c项31A。请问要怎么计算来选择入箱电缆线,和漏保。谢谢!

网友A: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现在是存在偏相,电线只能按照最大的那相来参考,建议电线选10平方铜线,三相四线,总进线漏电保护用40A或63A,不过通常做法是进线用空开,分路用漏保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计算方法。百度的结果多种多样不知道那个是正确的。谢谢!

网友B:
两台空调:18*2=36A   两相用电按最高相31A 计算=36+31=67A  然后留出富余量20%=80A  然后查表:铜材质线缆线径 10或者16

网友C:
380V两台9KW理论电流每相约36A则可以选择50A空气开关做电源进线开关。

网友D:
220V负载能够测到电流,也就是在用的;可以多测几个值,并注意用电情况,以取得较适合的值。
可以先画个简单的图,标出开关及其类型,然后是功率和电流情况,参考以上回复,再行选择。

网友E:
楼主入行也有4年了吧,真的要好好认真的学习,就从电工学开始。

网友F:
用4*16+1*10的电缆
63A选择断路器!

网友G:
首先看各个设备是否一起工作,即使用系数的问题。如果一起工作,最大电流约70A,具体怎么算上面几楼已经有人说了。空开选个80或者100A的,电缆选3*25+1(2)*16或者3*35+1(2)*16,选4芯还是5芯电缆看你低压系统采用TN-S、TN-C还是TN-C-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