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1):
如图,FX3U中能否有一种方法在梯形图中可以寻址到一个数组的任意下标?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FX3U中能否有一种方法在梯形图中可以寻址到一个数组的任意下标?谢谢!

不是本身就可以利用下标来访问么,例如对一个数组进行初始化。

定义数组和循环变量:

对数组进行初始化的编程:

显然,通过改变数组的下标变量的值,整个数组被初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