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3A求助

楼主(2018-06-01):
一个新买的FX0N3A,电压输入输出,都是对得上的,电流输出也是对的,直接把K125写入D0中,输出是12毫安!默认(K0)是4毫安输出的,可是把这个12毫安接入到输入中,就变成了数字74.如果把K250写入输出是20.1毫安,则输入的数字变成了131,不管你怎么调那个增益,都对不上,20毫安对上了,12毫安对不上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电流输入接线是否正确?
从电压改成电流输入时,偏置及增益需要重新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输入接线是否正确?
从电压改成电流输入时,偏置及增益需要重新调节的;
接线是对的,只接了一根电流输出线到输入,COM没接就显示有电流了!现在调是调过了,就是还是差一点.

网友B:
没记错的话FX0N3A的输入输出是隔离的,
“接线是对的,只接了一根电流输出线到输入,COM没接就显示有电流了!”
从这句话我严重怀疑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就是我拿温度变送器输出4-20毫安电流给1通道,这个PT100的量程是-50到250℃,我先拿的温控仪测量PT100是,24℃,然后我在把电流输出接入3A,显示68,然后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算法,在软件上显示的温度是31.差太多了,应该如何把这个输出的电流转换成温度呢!

楼主:
我自己的算法是因为量程是-50到250于是我把DO中的数据乘以300.(就是68*300)
因为分辨率是250,再把那个数(20400)除以250.然后在减去50得出31℃!但跟实际得到的温度差了7℃!

网友A:
电流信号调节偏置与增益,4~20MA对应0~250;

网友C:
y=kx+b
计算出k  b

楼主:
引用 网友C:
y=kx+b
计算出k  b
你的KXB指的是那几个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就是我拿温度变送器输出4-20毫安电流给1通道,这个PT100的量程是-50到250℃,我先拿的温控仪测量PT100是,24℃,然后我在把电流输出接入3A,显示68,然后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算法,在软件上显示的温度是31.差太多了,应该如何把这个输出的电流转换成温度呢!
计算公式没有问题,你不需要再去考虑KX问题了,不应该考虑调整模块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就是我拿温度变送器输出4-20毫安电流给1通道,这个PT100的量程是-50到250℃,我先拿的温控仪测量PT100是,24℃,然后我在把电流输出接入3A,显示68,然后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算法,在软件上显示的温度是31.差太多了,应该如何把这个输出的电流转换成温度呢!
计算公式没有问题,你不需要再去考虑KX问题了,不应该考虑调整模块的增益。
你的意思是我的算法是对的,现在就是需要调整增益跟偏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又有新问题了,就是我拿温度变送器输出4-20毫安电流给1通道,这个PT100的量程是-50到250℃,我先拿的温控仪测量PT100是,24℃,然后我在把电流输出接入3A,显示68,然后根据我自己的一个算法,在软件上显示的温度是31.差太多了,应该如何把这个输出的电流转换成温度呢!
计算公式没有问题,你不需要再去考虑KX问题了,不应该考虑调整模块的增益。
你的意思是我的算法是对的,现在就是需要调整增益跟偏置了!

软件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需要考虑硬件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