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五线光电开关应该怎么和PLC接线??

楼主(2018-06-02):
求助!这种五线光电开关应该怎么和PLC接线??

楼主:
这是现在的接线

网友A:
有光电开关端子图和内部示意,结合对应PLC的输入端子情况,应当就可以接线;
楼主1楼给出的图,是实际的接线吧。

网友B(2019-02-01):
这个类型的质量好,稳定。

网友C:
光电开关的PLC接线,就是把信号接进去就可以了,其他的外围接好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