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2):
三菱FX3GA PLC我想用笔记本带数据线监控找故障点,因为是有触摸屏的,只能用下面那个数据接口,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数据线是不是也要下驱动,叫什么名字,在那里可以下,指点一下

网友A:
下面的是mini USB口,要装驱动,驱动文件在安装编程软件的时候已有,需要手动找到路径。

网友B:
以前没安装过的话,插上后PLC通电会提示找到新硬件,点对应的安装路径就行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如果程序软件不是默认在C盘
这个驱动还是会在版主你给出的位置吗??
我没有留意过这个问题!
虚拟机上面没找到!

网友A:
驱动文件位置会有不同,但文件就是那个,如果不确定路径,可以直接搜索驱动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详细点吗?本人初学,在这谢谢你了,也谢谢大家

楼主:
这个里面没有呢,提示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忙看看,指教一下

网友A:
你最后一个图,点下一步安装后有什么现象?

网友B:
USBdrivers那个是对的呀;

网友D:
看你的程序安装在那个盘里,我的装在D盘,文件的路径如图所示。

网友E:
看你的软件安装位置在哪里,手动安装这个驱动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回到第一张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看中间那张图手动点出来就是那样没有了

网友F:
那估计就是你的系统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