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2):
1.一个显控sa4.3的屏幕,能通讯上plc。到时控制无反应。2.软件来在线模拟也无法识别plc。

求解?威纶的通讯plc没有问题的。

楼主:
有没大师遇到问题这样的?显控不好用?

网友A:
什么plc,怎么又能通讯上,又不能模拟的?

网友A:
和三菱欧姆龙西门子等常见plc都通讯过,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plc,怎么又能通讯上,又不能模拟的?
是信捷和台达的plc,触摸屏能通讯到plc,但是无法控制没反应,连接plc用软件在线模拟也不行。

网友B:
不能控制PLC,那你怎么判断屏和PLC是连接成功的?

网友C:
通讯上还没反应?程序问题吧;

网友D:
通讯没有问题就检查程序呗!
换一段简单的程序测试一下!

网友E:
在线模拟也不行,串口没设置好

网友F:
是不是通讯线有问题啊!

网友G(2020-02-2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写再简单的程序一样。
回复两个疑问:
一、没有反应,怎么样判断数据线连接没问题。
答:如果用按钮启动,PLC正常工作。触摸屏上面的数位监视按钮都能够正确的监视到各个触点状态。
而且。联机在线的话。本来就和数控连接PLC的线没关系。而电脑和PLC的线,如果有问题。写入和操作就不会正常。
第二、程序错误。
答:程序用电脑连接,执行。运行一切正常。最后改为最简单的程序下载触摸屏都没用。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我的触摸屏也是显卡EA-043A PLC是永宏B1Z的

网友H:
要么通讯设置有问题 要么线有问题
不可能连接上不能控制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H:
要么你按钮的类型选错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