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2):
2个设备,一个地址是2,一个地址为6,
利用定时器触发。
用MODRD指令,触发的第一个地址设备读取没问题,第二个再调用MODRD就不管用了,没有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啊?是有什么寄存器没复位吗?

先读取地址为2的设备,后面定时器轮询,就只能是2号设备有数值。
先读6,则后面就只能是6可以被重复读取。
第二个读取的设备,总是无法读取到数值。

程序见下图。

楼主:
这是程序

网友A:
程序这么做感觉不合理啊!MODRD指令我不常用,但是MODRW指令常用!一般我是这么轮询的,利用各种标志位:

网友B:
版主提供程序最稳定,通讯错误都可以复位使能,还有前面触发M1122要加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