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2):
公司有一台电枢电流是280A的直流调速器,三相输入有接电抗器,输出电机串联。故障是6个可控硅烧了一个,触发电流路也烧了。换硅修好触发电路,工作是时前面的电抗器会振动的很厉害,有响声。电流在300多,电机转得很慢,现在排除了电机问题和接线的外围信号。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对调速器还是小白,请教大家!

网友A:
查下励磁电压正常吗?如果励磁正常,拆下电机电枢用2个灯泡串联,看看输出,最好用示波器检查下触发波形。

网友B:
电抗器震动厉害,证明最少一个可控硅触发不良导致电压变化率过大谐波分量超大,继续检修可控硅和触发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钳表测励磁有10a电流,应该怎样量触发信号好的呢表情,要不要吧硅拆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器拆下了,触发板量了个遍,没发现问题了。因为原型号sktt 132/16的可控硅没有,换了162/16的硅上去了。会不会是可控硅的触发电流不对引起的,表情打算买原型号硅换上试试

网友C:
示波器看整流电路的波形,六个波头是否一致,有没有乱象。这个应该是触发电路的问题。如果触发电路没事,那就是闭环调节控制有问题,信号震荡,导致输出的电流脉动,电抗器响,输出的平均电压低。总之,用示波器检查,即可锁定故障点。

网友D:
根据楼主描述,怀疑还是存在驱动板有问题,由于更换的配件不同,估计也是可能存在驱动信号不能正常驱动你新换的可控硅也是可能的,但不至于电流会大到300,电枢电流这么大的话,建议还是仔细检测一下电机的励磁线圈,估计你的励磁线圈有一个绕组是在接近短路的状态,如果是西门子的电机就直接拆开检查吧,线会有一点发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励磁的话,电机转子不转,电枢输出电流就很大。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D:
回复 楼主:
根据楼主的提问讨论,一般直流驱动是有励磁保护和检测的,如果励磁开路,驱动会报警并封锁输出,如果励磁负载短路,励磁回路的快速保险会烧掉,驱动器会马上报警,如果不提供励磁电流强行开机,电枢电流会很大,系统检测过流会封锁输出,当然不排除部分的驱动器设计不够完善

楼主:
经过大家的帮助,我换了六个全新原装的可控硅,触发板修好了,现在输出端c,d出现这样的波形,大家看看对不对。觉得波形很乱。
会是哪里有问题的,四象限的调试器,可控硅应该是那几组输出?可控硅触发端有强电,波形要怎样量才好!无从下手望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