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3):
启动变频器后烧照明灯及电脑

一学员反馈真实案例。
带载启动15kW变频器,当运行频率升至30Hz以上时,同一供电线路的照明灯、电脑、洗衣机等,大部分冒烟烧毁。测量此时的380V供电电压,由正常值升高至约500V左右,当然220V供电也有了相应升高。
拆回变频器检修,并接入3.7kW小功率电机试机,未发现异常。学员电话询我,也感觉是一头雾水:一时说不清楚故障来由,只感觉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貌似有嫌疑犯的可能。学员检测了电容容量正常,并尽最大可能将相关电路全部检测了一遍,未发现问题所在。无奈现场试机,同时监测电源电压,再次确定是变频器的运行导致了电网电压升高。
拆回再度检修,仍未发现问题。偶用ESR内阻表,测量储能电容的内阻时,发现两只3900uF串联电容中的一只,其内阻高达8Ω以上。换后试机正常。
该电容容量正常,而且带载尚可,未出现运行欠电压的报警现象。我一直认为——储能电容工作于低频脉动直流环境,小的内阻并不影响其充、放电性能。而且测试过多例内阻,皆为0Ω,也没有理由不为0Ω啊。
将两只串联3900uF电容等效为一只2000uF电容,其积分时间常数约为8ms。
据1F1Ω≈1s;1000uF1Ω≈=1ms。300Hz的脉动直流,其周期为3.3ms。本例时间常数已达8ms,确实不容忽视了!问题的症结在这里了。
看来,储能电容也有必要测量其交流内阻。
问题是:为何储能电容内阻变大,竟然使变频器成为一台可怕的发电机,使供电侧电压大幅度升高呢?其机理为何?
愿听诸位高见。

旷野之雪
2018-6-3

网友A:
该类现象实在想不通,按说电网的容量要大得多;论坛上已多次见到因负载原因而致电压升高的例子了,好像其中一例是因为电焊机。
这问题的分析,可能要用到计算或理论分析;想来,会不会可能反射的波形与电网波形叠加了、或者是产生了振荡。

网友B:
测一下电源的波形就好了。

网友C:
这个我遇到一个进户电缆的零线火线短路导致接在零线与另一根火线之间的220V/24V变压器烧毁,从原理分析也是感觉莫名其妙

网友D:
确实不可思议。希望大神解释吧

网友E:
    不可思议!希望听到专业的解答,期待。

网友F:
没碰到过。听起来危害也很大。

网友G:
是不是有谐波干扰电网

网友H:
电容内阻增大,抑制谐波能力变弱,由于其原因产生了波形叠加 ,波峰值变大,电压升高。

网友I:
以前听说过杂牌电动车充电器造成电网电压升高,估计是一个原因吧

网友J:
三次谐波?

网友K:
暂时还没有找到理论根据,变频器好像没有升压功能。感觉像是【30HZ时】零线断线,导致电器烧毁或者是30HZ时,变频器漏电使零线带电,使电器烧毁【同一线路】 ,请检查 零线吧,看变频器供电线路 变频器输出线路是否有漏电。谐波不可能使电网电压升高到500V以上。

网友L:
如此看来,理解使用电源控制器的先辈

网友K:
变频器滤波电容内阻变大,8欧以上,同一线路上的电灯 电脑 洗衣机内阻较小,流过的电流加大,变频器变成更了用电器,本来变频器滤波电容的内阻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内阻加大后,变频器就等同于用电器,而且阻值比较大。本来变频器由于滤波电容的作用,理论上是不消耗电能的,电容做的功是无功,即不做工,只是充放电与储能。

网友M:
我们这以前也出现过一台,伺服电机搭壳造成的伺服驱动器输入端升压。由正常的三相220V升到三相380V。虽然更换了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问题解决,但总是不知道为什么。听版主这么一说,觉得可能是驱动器的电容的问题。

网友N:
我遇到过变频输出线接地,导致运行时灯一亮一灭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这个倒可以勉强理解,比如可以理解成:零线与火线相碰、导致零线电位上升,或者说零线相当于该火线了(故障解除前或刚开始时)。

网友O:
首先看变频器有没有接地线,负载有没有接地线,或者变频器外壳有没有接地。

网友K:
谐波干扰

网友P:
咸老师都没搞明白的问题,绝对不是一个低端的普及性的问题。

楼主:
哈哈,我也高明不到哪儿去。注意最后结果是换电容后,运行正常了。
刚巧见到一帖,有关“谐振能”节能问题讨论的(忘了题目了),许是对大家有启发。

网友Q:
电容的内阻检测,也不是随便可操作的,对于瞬态元件,要检测它的内阻和电容量,需要手段。说谐波导致的故障,这个可以接受。

我们单位曾经使用了一套西门子原装的变频器系统,是早期的可控硅整流回馈的那种。运行中电网发生故障,导致所有相关的线路上计算机全部烧毁。把西门子的售后技术支持叫到现场,他们检查后,处理的方法是在变频器和电网之间加了一个谐波抑制装置。此后再未出现问题。该设备用了20多年,至今还属正常状态。

网友K:
变频器只有降压功能,而没有升压功能。【能量守恒定律】  由于载波的影响,变频器50HZ输出的电压,只是接近电网电压,有些变频器有电压补賞,情况会好一些,但是不会与工频电压一样,载波频率越高,变频器50HZ是的输出电压【平均电压】可能越低,载波频率越低时,反而越接近实际的电网电压,大家是不是有这个体会,尤其是重载设备,设置载波频率越低时,越容易启动。这是由于程序设置的死区的影响,载波频率越高,死区所占用的平均电压越多,载波频率越低死区所占用的平均电压越低,就越接近电网电压。现在大部分变频器,都是交直交变频器,中间回路是大容量滤波储能电解电容,变频器输入采用三相整流器件整流成两相直流电,大部分整流模式采用不可控全波整流或半可控全波整流,这就导致不可能有多余的能量反馈给电网,因为大容量电解电容有阻挡回馈电能的作用,再加上整流器件具有单向导电性,也不可能将反馈能量给电网。所以变频器不可能发电给电网,只有一种可能,由于变频器中间回路大容量滤波储能电解电容个别器件内阻加大【交流阻抗】,导致滤波 性能变差,变频器产生谐波增加,谐波干扰增大,你测到的不是电网真实 实际的电压,而是夹杂了谐波电压,可能你的表有问题,好的万用表是测量较准确,因为电网的电压是实实在在的是不会增高的。有时实际看到的并不是真的,就像有的发烧友,测量变频器输出时,说输出电压800V 500V。。。会不会烧电机啊,买个好一点的表就不会出此类问题了。

网友R:
曾经遇到过电动车充电器坏,一充电就把那路LED日光灯烧坏。由于充电人是随机的,所以这个故障搞的生产灯的厂家都郁闷不已。后来还是一个工人发现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K:
以后该如何避免这类情况发生呢

网友K:
回24楼。一,变频器严格接地。二,加输入电抗与平波电抗,有条件的也可加输出电抗。三,输入电源线穿铁管并铁管接地,输出线穿铁管并接地。四,尽量用铁壳变频器或把变频器装在铁质柜子中,机壳接地。

网友T(2019-02-25):
回复 楼主:
可不可利用这个原理发明一种节电器

网友U(2020-09-29):
积分时间常数是怎么计算的?
是不是Rc=2000X8=16ms

楼主:
偶发一个思路:
假定电容完全失容,因电解电容卷绕的工艺原因,电容变身为电感,当串联电感并联于直流母线上,此时因电感效应会否导致供电端电压升高?
此时并非是电容向电网反送电能(因整流二极管反向隔断特性,也无法向电网反馈电能),但当二极管和电感串联电路并入电网时,则感生电能则会无障碍地出入电网,使供电端超压而烧毁用电器。
故障确实是储能电容异常,导致供电端电压剧升使用电器烧毁,此是事实应无疑义!不亲身经历者又很难置信。
如果从电容角度考虑,变频器输入侧当然不具备发电机功能;但如果从电感角度出发,其电压超前则会使电网电压升高,就说得通了。
问题的实质是:好的电容是电容,坏的电容已经是电感了。
把坏的电容能看成电感,问题的答案即在此地了。

网友V:
这情况我也有遇到过,一开变频器电压就升高,但没烧东西

网友K:
这不可能,因为交直交变频器,不管中间回路是电感或电容,由于前面是整流电路,而且是单向整流器件组成的或半可控整流器件组成的单向全波整流,所以落在中间回路上的高电压或什么高能量,绝对不可能回馈货返回到电网。所以只能是谐波 输入电压波动 电网不稳定 造成输入即供电端电压升高 还可能是强干扰造成的。

网友K:
如果中间电路假设式电感的话 在他的前面是整流期间的话 由于感应反电动势的存在 是不是整流管会容易击穿呀?我觉得只有双向整流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W:
是不是四象限变频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普通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