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3):
碳粉分级机温度高,听得电机无杂音,可以判断轴承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拆开换了轴承,气密封也做过检查,装好之后空转温度也升高,带料运行的话更高,现在怀疑是不是整个设备的外壳与总成有问题了。搞过的进来讨论下,

网友A:
运行电压和电流有确认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比正常的时候高,怀疑是轴连着外套一起转。

网友B:
电流高就说明负载大!

网友C:
电流在空载都高的话,怀疑你的电机有扫塘,建议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