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3):
如图,为什么我打开显示的这段是语句表,我看别人的是梯形图,我已经选了梯形图显示了,软件都是5.5版本的

网友A:
有些STL编写的是不能转换为梯形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在别的电脑上是正常的梯形图显示的,到我的就是stl语句了

网友B:
你再确认一下两个程序有没有区别,西门子的STL指令不是符合他的标准的话是转换不了的,虽然能用。

网友C:
因为人家程序编辑器内设定的是LAD显示,你设置的是STL显示,请在VIEW菜单下切换。

网友D:
在这里可以切换显示方式啊,只不过有些用STL语言写的程序是转不了梯形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选择的是梯形图了,程序也从别的电脑上拷出来的归档的,其它的各段都是梯形图,就这一段是语句表,我把s7重装了,s75.5sp3的,也还是不行,折腾了两天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已经选择的是梯形图了,程序也从别的电脑上拷出来的归档的,其它的各段都是梯形图,就这一段是语句表,我把s7重装了,s75.5sp3的,也还是不行,折腾了两天了,

如果同样的项目在其他人PC上是LAD方式的,而在你这里是STL方式的,那显然不合常理,请上传你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的指点,原来的程序块创建的版本较低,我把s7安装到5.5sp3了,结果反而只能显示stl,把块地址检查的勾选去掉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