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3):
请提供详细的计算选择过程,谢谢!

网友A:
300KW建议使用三相四线进线,这样投资低(对比单相),对电网影响低(电网负载均衡率)。
300KW使用三相四线制电源电力供应,每相分配100KW,使用约180平方厘米的铜芯导线制作供电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计算选择的?35mm2载流量才有140A左右,够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300KW你使用35平方毫米的铜线,你是用来做过载或者短路保护的保险丝吗??
没有学问不可怕,你可以百度呀!!
300KW按照纯阻性照明负载三相均衡每相电流也高达450A,450A就是导电性最好的35平方毫米的金线也无法承受!!至于将来研发出来超导体例外——那个也需要考虑机械强度!!
这个负载如果是普通居民楼负载的话一般是负载率0.6-0.7左右,选用185铜线勉强满足要求!!
如果考虑负荷经济截面,不会低于240铜线!!

网友C:
100kW负荷使用35mm2显然太小了。

网友D:
300kW是各用电设备的累加负荷、还是计算负荷,负荷的种类、供电距离等,原来有不有设计,等。

网友E:
100KW每相,是全部纯电阻(如照明灯、发热管等)吗?还是有电动机一起?不是很明确。如果是电动机的话,电流接近300A。那起码也得铜芯线120的了

网友E:
120的铜芯线载流量大概350-400A

网友F:
   计算负荷还是实际负荷,考虑负荷的同时性,线路的损耗,建议采用三相五线制的供电方式进行负荷三相均分,最好采用240的铜芯电缆。

网友G:
首先单相负荷300kW?这...?行吗?国家标准的规定是多少呢?

我认为,应该还是三相功率大,然后分出来若干个小的单相负荷。这是合理的。哪能把单相负荷搞到300kW呀?不合理的。

网友H:
单相负荷搞到300kW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单相负荷搞到300kW
单相负荷搞到300KW,就是单相负荷达到上万KW也是普通的(例如当下的高铁,其电源就是单相25KV),还有就是点焊机也是单相负载,大的焊接钢板的点焊机(例如钢筋对焊机)也是高达几十KW甚至一百多KW,

网友I:
如果是这个用电功率,请先确认你的供电电压是380还是220

网友J:
不能低于240平。

网友K:
回复 网友F:
如果三相均分为什么还要用240的线??

网友L:
回复 网友B:
人家说的是35平方厘米,注意单位。

网友L:
回复 楼主:
他的单位是平方厘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人家说的是35平方厘米,注意单位。
问题:市面有没有35平方厘米导线卖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他的单位是平方厘米。
目前那个铜母排好像最大的就是10*200左右(我只用到这么大,再大的好像没有卖的,需要订做吧);
3500平方毫米的电缆你知道哪里有生产吗???

网友M:
单相300KW?应该有类似的应用,比如说,居民楼的照明负载,基本全是220V负载,一幢楼累加起来,也有几百KW。

对此,可以采用3相4线供电。

网友L:
回复 网友B:
没准人家可以定做呢!

网友N:
35平方线,带100kw小心线着火呀。

楼主:
我们选择的是185铜芯三相四线制电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选择的是185铜芯三相四线制电缆
如果全部都是单相220VAV负荷的话,建议零线也要选择与相线同规格的电缆。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C:
100kW负荷使用35mm2显然太小了。
抱歉,我没看清是35cm2。
怎么买,哪有卖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C:
一楼应该是写错单位了,电缆哪有平方厘米单位啊!

网友D:
以下是引用22楼
aa1969

网友:
的发言:
我们选择的是185铜芯三相四线制电缆
那么是不是,标题的“单相负荷300KW”,只是指负荷,不是指供电方式;
供电仍采用的是三相?

网友P:
单相300kw供电公司给能给你供啊,偏相严重
应该用3相四线供电,电缆也得至少240平方铜的

网友Q: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仔细看人家的帖子吧?人家说的是35平方厘米,不是35平方毫米

网友R: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是不是,用三相四线制的进线,然后A和N做220V用100KW,B和N做220V用100KW,C和N做220V用100KW。
然后每相的电流约为150A,对应的A和N的接线电缆用35mm2?
这样的话三相四线制的进线电缆的N线应该用多粗呢?

网友S:
描述错误,就不要取笑了。

作为电工,我们更应该考虑问题本身,300kw的负载,具体需要多大的线径?要看负荷的同时用电率,以及负载的性质。楼房中,存在同时使用的可能,负载大部分是阻性负载。而阻性负载的电流大致计算时,是取功率的1.5倍来计算。300kw大约是450A的电流,是每一相的电流。注意:楼房供电已经没有单相供电的,防止三相电流不平衡。而且如果是单相,300kw电流将达到1300A以上,这是不可想象的。

根据450a的电流,楼房用铜线电缆可靠选用240,经济选用185。

另外说一下,我厂两台132kw电动机共用240铜线电缆,正常使用时,电流460A,电缆温度在55摄氏度左右。

网友S:
假如建筑内只有一路单相负载,那么功率因数接近1的情况下,电流将达到1360a,电缆已经无法胜任,只能采用铜排了。

网友T:
看到300kw的单相用量,那么是装接量,加20%的余量,采用3相4线制,如果平衡用量,电缆可采用120mm平方及以上方可方心使用。我认为每平方毫米至少能带1kw,不必把公式全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