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3):
应用领域有什么不同?控制原理区别?求教

网友A:
V/F控制有别于那两种控制,而矢量和直接转矩控制,效果是一样的,内部的控制模型算法不同。但它们两种控制的效果一致,都是有可以转矩控制与调节的功能。而V/F只能控制电机的输出频率实现调速,不能实现电机输出转矩的实时控制。

应用场合恒转矩负载都可以使用。但对于需要调节电机输出转矩的工艺场合,只能是矢量和直接转矩这两种控制能胜任。V/F没戏。

而风机泵类负载特性,V/F更有针对性。他可以设置与负载变化相同的变转矩F/V特性曲线。以适应风机泵类负载特性相吻合。

网友B:
这个答案几乎很多的变频器手册都有讲到吧,估计楼主可能忙到连度娘都没问过

网友C:
矢量控制对于低速时的力矩提升非常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矢量和直接转矩控制的区别还是没说清楚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怎么说清楚呢?对于使用者,这两种方式所能做的事情都一样。就是可以转距控制。仅此而已。至于内部的算法,对使用者来说,无意义。所以不关注。

至于无编码器的控制精度,现在两者的差距也不存在了。矢量控制,转速的控制精度也提高了。能达到直接转矩控制的水平。

仅此而已。

网友D:
说实话我也不懂。
但我的就拿ACS880变频器来说说我的感觉,在轻载的时候无所谓,反而是标量控制DTC模式,电机连识别都不用,调好基本参数直接就可以运行。
但重载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启动力矩需要提升的时候,如果标量可能会出现压死现象,就矢量模式可以转矩提升。

网友E:
如果你的水平跟俺一样差,那就好办了。
1、V/F模式不如那两种好。只有V/F模式的变频器也不好。
2、矢量控制和DTC俺也不知道哪个好,好像差不多,但都比V/F好。所以支持这俩的变频器是好变频器。
3、就算是控制风机、水泵,本胖也选矢量控制(或者DTC)的变频器,因为皮实。缺点是成本高。
OVER,本胖是矢量控制控,所以基本不用只支持V/F的变频器。DTC跟矢量控制差不多,但俺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