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3):
三项整流块,坏了一相其它两项是好的,可以用作两项嘛,其中一项已经击穿,另外两个是好的,可以用作两项整流嘛

网友A:
不可以!!
因为已经击穿会产生寄生回路,于是你的东西全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你,变频器整流模块击穿了一路,还需要检查电源板嘛.由外观判断,模块炸毁应该是直流输出端,短路造成的击穿

网友B:
不可以,变频器会报警的。电源板最好检查一下。如果了解的情况比较全面,可通电试试,看变频器是否显示,如显示问题不大,可换上整流,空载试机,测量变频器三相输出,若正常,就说明电源板是好的,而不必单独检查电源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电源板正常,等待新模块中。。。。。。

网友C:
建议不要使用了,内部击穿以后容易形成低绝缘电阻状态,可能当你拿去再上380电压的时候又出现打火,击穿等故障,危害其他元件,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这种方法,现在的话模块这些都是非常容易买到的,只有那种特别紧急关头不得不顶着用的时候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