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B07S411串口问题

楼主(2018-06-03):
台达B07S411这个屏是不是只能通过USB口从电脑往里灌程序,那2个串口不能灌,试了好几次参数设了几遍,老是报错

网友A:
USB驱动有时候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老本子新本子装的同一个win7系统,老本子USB口直接下载没问题,新本子USB驱动有问题,怎么搞都不行(查新一代主板架构不支持win7,只能装WIN10,但这些工程软件与WIN10还是有些不兼容,不如WIN7稳定),只能改走串口下载,老本新本用串口下设了几遍参数,都不行下不去进去

网友B:
方口的USB是下载线,直接用打印机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C:
设置一下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USB口就是这个方口USB,老本子没问题正常下载,新本子驱动装不了,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都设了几遍了,不行,凡是屏里面的通讯参数,软件通讯参数,电脑的串口参数都改了好多次了,全部保持一致,通过串口都下载不了

网友A:
不一定和什么地方冲突了,很难找原因

网友D:
WIN10系统不行装个虚拟机

网友E:
装WIN10系统再装一个虚拟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早也试过了,不行,估计台达的这个编程软件太老了,和新系统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