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IR Tools安装,出现0x80070666错误

楼主(2018-06-03):
在一台笔记本上试安装FLIR Tools,出现0x80070666错误(已安装这个产品的另一个版本),第一次安装即如此、卸载清理后仍如此,不知什么原因。
在另外的机子上则安装成功。

网友A:
楼主,已经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暂时没有管它了,到有时间再看看;猜想之前是不是有某软件安装时,影响到了其“识别”的某个位置。
谢谢关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嗯嗯,好的,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联系负责体验的客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应当只是个例,是机子本身的问题;不过,能够把这个现象反映给客服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