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模块

楼主(2018-06-03):
请问一下,温度模拟量模块231 AI8的输入点的是怎么分配的,我用的是H+  H_前面全部都没有用,应该用AIW几 ,还有就是我用的是4-20ma变送器,还加不加500欧电阻,谢谢!

网友A:
ai4还差不多吧

网友B:
不是自带模拟量的CPU224XP的型号,你的EM231直接连在主机后面的话,输入地址依次为:AIW0  AIW2 AIW4。。。。。。。。。

网友C:
200 的模块不像300那样可以自定义地址,都是根据位置预留的,如果前面没有模拟量(包括CPU自带的)那就从AIW0开始,如果有,那就两组两组算。
还是楼主确定AI8  231俺只用过AI4的,而且还需要拨码

网友D:
用AIW几应该现场看吧,前面有模拟量模块算算。

网友E:
这个看组态信息啊,200系列的你就把传感器接上去,在监控数据表里直接读AIW0开始的50个寄存器,看看哪个有数就是哪个,或者你也可以安照前几楼的方法去猜。拨码100001应该是电流信号(记不清了,当时用的就是这个拨法,有可能是电压,具体查一下手册)
200SMART及以上,可以看设备组态信息知道是AI几,而且还知道量程和信号类型,精度及滤波时间。
你用的传感器是电流信号,看AI口识别什么信号,识别电流就直接用,如果识别电压信号需要你并接一个采压电阻(精度高一点的,多大没关系,欧姆定律能算出0-10V之间的电压就行)。200SMART的模块可以软件配置信号识别类型,电压电流都可以,只是得注意接线。

网友F:
plc与软件联机之后可以在线看这个地址啊,上面会显示你第几个模块的起始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