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电机怎么了?

楼主(2018-06-03):
1.故障现象:风扇单相220VAC电机,按下开关无法正常启动,但用手拨动一下电机可以启动。
2.处理办法:更换启动电容2UF一个;拆开检查电机绕组未发现有发黑或过热烧坏迹象;轴承转动顺畅。
3.结果:电机依然无法正常启动,但借助外力可以启动。
请各位大侠帮分析一下,到底风扇电机什么原因无法正常启动?

网友A:
应该还是机械故障,轴承的问题,多打点油。

网友B:
启动线圈损坏,断线可能性大

网友C:
启动绕组损坏,轴套磨损等均可能导致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D:
启动阻力太大

网友E:
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单相电机起动绕组出了问题。或者是启动电容器的问题。我不喜欢单相电机的风扇也在于此。如果是三相电机驱动风扇,就没这问题了。启动非常可靠。

网友F:
电容没问题的话,就是起动绕组开路了。三相电机驱动风扇,经常出现缺相烧坏的问题,各有利弊。

网友G:
原电容是否确认已坏,或者更换的电容是否确认是好的;
电机绕组的电阻情况,等。

网友H:
启动线圈损坏

网友I:
有的风扇电机绕组内部埋入了过热开关或者NTC热敏电阻,如果该器件开路了你明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