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3):
新电机,0.75千瓦配涡轮蜗杆减速器,额定电流1.9A,在50hz空载下电流就达到2.4A,买的几台都是这样,准备换供应商了

网友A:
   脱开减速机看看,估计就正常了。可能减速机装配有问题,发卡。

网友B:
是呀,先把电机空轴转起来,看看电流,然后再接到蜗轮蜗杆上空转,如果两个电流差的很多,那时蜗轮蜗杆的机械静摩擦阻力太大了。机械的问题。

网友C:
单独带电机试试看,如果还是空载电流大,请检查电机与电源线,如电源与电源线正常,说明你买的电机有问题,翻新电机的可能性比较大,我就曾碰到这样的情况,客户不肯多花钱。。。

网友D:
也认为如果带了减速器,就不能算完全的空载;
“买的几台”是在同一位置试机的,还是配的不同的减速器。

楼主:
刚好有台电机不一样,减速器减速比一样的,启动就是1.4A,用手装风扇,负载都不到,初步判断还是电机问题,拆加速器就要把油放光,所所以没试

网友E:
电机空轴转看电流

网友F:
减速机有问题也有可能的!

网友G:
几台都是如此,可以肯定是电机问题!!
不过你要确认不会是星三角接反了吧——例如人家是星形380V你把电机线接成了三角形380V,那个可是低级错误啊

网友H:
你也考虑是减速器的问题。

网友I:
就算你的蜗杆齿轮箱没有油也不至于很大的电机电流,国产电机小功率的很多都是把星点在电机内部里面,外面只看到三根线,接错线的机会也不多,试一下电机不装上蜗杆齿轮箱直接开机,电流还大就怀疑你买的电机有问题

楼主:
其实涡轮减速器就是和电机整体连接一起的,厂家直接配套,接线上没问题,其实当时也是想减速器可能有问题,磨合一段时间会好,不过话说起来,同批次买来的电机,风扇尺寸都不一样,散热效果也有差距,之前也发现这个牌子减速器标识和实际不符合,所以综合以上,我个人更倾向是质量问题

网友J:
如果出厂时是带电机整套成品减速器,检查电机工作电压和接线形式,否则就应该考虑减速器匹配问题。

网友K:
不可能这样吧 出厂怎么检测的啊

网友L:
这出厂检测也是没谁呢?跟我们厂有的项目类似,就是批次产品多且是成熟产品,有的直接忽略。

铭牌其实批次产品都是固定的,直接固定上去即可,很多根本就没真正去实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涡轮减速器就是和电机整体连接一起的,厂家直接配套,接线上没问题,其实当时也是想减速器可能有问题,磨合一段时间会好,不过话说起来,同批次买来的电机,风扇尺寸都不一样,散热效果也有差距,之前也发现这个牌子减速器标识和实际不符合,所以综合以上,我个人更倾向是质量问题
    说半天、想半天还不如拆开试试,这样究竟是什么问题就全都搞清楚了。

网友M:
别是你把电机接线方式搞错了吧

楼主:
其实怀疑接线错误就算了,再发这贴之前包括变频器功率检查,三菱D系列0.75变频器和0.4千瓦外形一样,特地把变频器拆下来看侧面名牌,变频器是三相输入的,电机是三角型连接的。说把电机和减速器拆开试,①现场条件不允许2减速器是和电机配套买来的。即使要换也是电机连减速器一起更换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既然是这样,那就直接找制造商的技术咨询,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并寻求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检查问题的办法总是有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其实怀疑接线错误就算了,再发这贴之前包括变频器功率检查,三菱D系列0.75变频器和0.4千瓦外形一样,特地把变频器拆下来看侧面名牌,变频器是三相输入的,电机是三角型连接的。说把电机和减速器拆开试,①现场条件不允许2减速器是和电机配套买来的。即使要换也是电机连减速器一起更换的
电机是三角形连接的?
那么你变频器肯定是220V的咯?

网友D:
原来楼主说的不是电机,而是电机与减速器成套的;又是新的,肯定不宜拆,则可直接询问供应商。
19楼所说,也可核对一下。

网友N:
您说的无负载是什么情况?是电机完全脱开设备来的吗?

网友O:
我感觉也得看看减速机,用手盘下减速器转的轻松吗。

网友P:
涡轮蜗杆也算负载

网友Q:
我也碰到一次,电机原来是AC380V星形接法,结果被人接成AC220V三角形,变频输出AC380v,运行一会报过流停机。楼主可以调节变频器输出电压为AV220V试试。

网友R:
带了减速机就是带了负载了,估计是电机的质量问题。

网友S:
新设备坏的也是有的,而且还不少。还是直接找供货商解决吧。

网友T:
你应该首先单独检查下电机空载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配涡轮蜗杆减速器后检查电流是否正常,如果电流增加很多说明机械负载存在超负载现象.....

网友U:
现在市面的电机居然有铝线的,无语了

网友V:
这种情况楼主还是和厂家确认一下吧!
如果一台出问题有可能是质量问题
要是每台都是这样还是要考虑一下其他问题了!

楼主(2018-08-01):
这次出差顺带给客户换了个电机,0.75千瓦运行电流1.3A左右,其实还是电机问题,减速器没换,换减速器还漏了到处是油

网友W:
回复 楼主:
三角接法就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