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3):
这三天坏了两台伺服电机。都是刹车线断了导致刹车没放开,把刹车磨坏了。大家在做这个都是怎么检测刹车是否放开的

楼主:
是否可以用欠电流继电器

网友A:
你实在要检测就加装电流继电器得了

网友B:
刹车坏了,应该电机报警不会转才对呀

网友C:
你用的什么伺服?不会报警的?

网友D:
保险的办法是检测电机转速,升速时指定时间内应该达到指定速度,没达到说明抱闸有问题。

网友E:
刹车没有松开,还可带负载运行,直到伺服烧了都没报警,这是什么伺服?

网友F:
很奇怪的伺服啊!

网友G:
你什么厂家的伺服,驱动器上应该有刹车相关的信号的
三菱驱动器就有MBR信号,可以用这个信号来判断。

网友H:
刹车没放应该会过载报警吧,至少我用台达,三菱是这样的

楼主:
用国产的伺服电机,

网友I:
微动开关,或者电流继电器?

网友J:
那就先看看有无刹车方面的信号,没有再看有无就便可利用的信号等。

楼主:
打算用电流继电器,那种hp52外型的

网友K:
伺服应该报过载呀,怎么伺服没有报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伺服应该报过载呀,怎么伺服没有报警吗?
可能是线断了时通时断,也可能是伺服力太大,刹车刹不住。

网友L:
好好看看伺服到底有没有关于刹车保护相关参数
实在没有可以考虑5楼的方案!

楼主:
刹车保护参数,我再去翻翻

网友M:
应该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