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4):
请教下各位大神,我用光电增量型编码器测电机转速,程序是LD m8000  spd x0 k100 d0,但是x0一直显示off,D0也没数据

网友A:
呵呵;接线不对吧;FX1N与现在的FX3GA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加个qq吗。。大神  我的391658626

网友B:
npn pnp错了?

网友C:
转起来时  0  1 要不停的闪,你看看灯

网友D:
24v正和信号间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A:
FX1n需要你的编码器是NPN输出的;
接线正确,编码器是好的话转动轴X0 X1会闪动的;
如果你的X0 X1指示灯没反应,确认是NPN及接线确认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编码器有问题了;

网友E:
转慢一点,看看输入点的LED闪不闪动,闪动说明硬件接线正确

网友A:
就是转的快X0 X1也能看出来的;
根本不亮的话就是没信号输入了;

网友F:
用SPD测转速,是测不准的,只能说是一个大概了。
最好是自己做一个计数,然后再来计算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