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标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同种颜色的色差吗?如何检测色标?

楼主(2018-06-04):
请问色标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同种颜色的色差吗?求助 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方法吗?

网友A:
可以用灰度区分。

网友B:
用过颜色传感器,只要标定一次,就可识别相关颜色。。

网友C:
是与标板比吗?上数字光纤

网友D:
看你什么需求了,如果检测同种产品,同种颜色,各个产品之间的色差可能需要用色差仪,有专门的仪器,就是比较贵,如果颜色区别很大,剔除出比较差的颜色可以用颜色传感器,识别正确颜色,识别不出的全部剔除

网友E:
可以与KEYENCE公司联系,把你详细的要求发给他们,会帮你确认使用的型号,当然,价格上可能会比较高;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现在很多产品提供商提供这类技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