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正弦变频器电路

楼主(2018-06-04):
有一台正弦变频器坏了,开机显示正常,没有任何报警信息,就是电机不运转,面板控制也不行,换另外一台好的,运行正常,很奇怪,检修无从下手,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变频器主板是EM303A-4R0-3

网友A:
应该就是这些了 咸庆新老师的图纸 借花献佛了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面板启动时看看有没有启动信号(RUN)是否亮 亮 主板应该没有问题 找驱动部分供电 ACT244输出波形 等等 一直往下查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老铁

楼主:
拆开了,和图纸的不太一样,

楼主:
双CPU,驱动是A3140

网友B:
   有参照就已经不错了,干脆没有图纸还得硬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