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4):
如果x输入点的连接线破皮搭了外壳(外壳接零线保护),这时搭x和com点PLC会有反应吗?

网友A:
应该没有反应。如果干扰波信号强了,可能有有反应

网友B:
没试过,应该没反应。

楼主:
我也不能确认,因为机床的启动按钮怎么按都没反应。把按钮盒拆开动了动就好了,然后发现有根线破了皮。

网友C:
接地良好的设备,没反应,甚至24v保护或烧毁

网友D:
应当与具体的电路、以及连接方式有关;
按钮无反应,还可排除有无其他问题(比如接触不良)。

楼主:
x出来有24v?

网友E:
这个得看具体你的接线,部分的工程案例中,有的人会把0V也接外壳,这样的话有反应也就不奇怪的

网友F:
如果0伏接外壳,x
电压24伏会造成短路,电源保护。具体公共端要具体分析。

网友G: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得根据接线,分析情况。

网友H:
遇到过 会导致公共端供电保险烧坏

网友I:
PLC输入点的COM是输入信号的公共电源提供端,X碰她目前新型的没有反应,早期三菱FX1**\FX2**等等等于给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