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8-06-04):
前几天刚买个S7-200SMART ST40    想咨询下各位大神   我PLC 的L+ M 采用独立的1个24V电源    (数字量输入的1M 和数字量输出的2L 2M   2L 3M 能共用一个外部24V电源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用一个电源。

网友B:
“我PLC 的L+ M 采用独立的1个24V电源”,这话怎么理解,这两端子是PLC自带的电源输出,只要满足负载要求,你尽可以只用一个电源啊

楼主:
谢谢了  我是想用两个外部DC24电源  1个给  (L+ M  24VDC INPUT)   另一个给 (数字量输入的1M 和数字量输出的2L 2M   2L 3M )

网友C:
这个是接线图,你可以看看,PLC的供电、数字量输入、晶体管输出可以用一个外部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PLC 的L+ M 采用独立的1个24V电源”,这话怎么理解,这两端子是PLC自带的电源输出,只要满足负载要求,你尽可以只用一个电源啊
这个PLC是24V供电在右上角,右下角是24V输出

网友E:
可以,但负端必须要共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