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4):
一台英沃VC610-7.5KW机床变频器,上电运行没有输出,测量驱动波形没有,查到CPU出来的六路触发信号是3V高电平(运行不运行一样),然后经过一个74HCT14D(六路施密特反相器,供电5V正常),输出六路信号为0V(运行不运行一样),用示波器看CPU出来触发信号为一条高电平直线,经过74HCT14D后为0V的一条直线,至此是不是可以下结论CPU挂了呢表情,请教各位。小厂机器,问了厂家直接说让机器报废

网友A:
找个废板子拆件吧

网友B:
我也感觉是cpu坏了。

网友C:
换板子吧。不要费劲了

网友D:
CPU除六路触发信号不正常外,其他运行正常?

网友E:
这个现在一个7.5KW变频器也很便宜,大厂例如安川等等好像就是两千出头,直接报废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监控运行都正常,就是不输出了,过程描述如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客户不太愿意报废

网友F:
   应该是CPU的问题。

网友G:
找一块板替换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统一回复关注的朋友,此前经过测量分析,模块是好的,驱动光耦也全部更换了,所以直接换了一块4KW的控制板好了,然后把原来的存储器更换过来功率也匹配了。此机器一个十分BUG的地方就是,变频器不自学习和带电机是没有输出电压的(这样的话如果这种机器坏掉,那测驱动波形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解答一下此类的机器如何测试驱动波形

网友H:
在家学习一下,好了再到现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