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这种数码管怎么接线?

楼主(2018-06-04):
哪位大师用过这种数码管,怎么接线?

网友A:
你把他看成是几个发光二极管就好理解了

网友B:
二个公共点8个显示点

网友C:
先测出2个位引脚,其余8个为段引脚。

网友D:
直接百度估计又接线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位大师用过这种数码管,怎么接线?

网友F:
很常见的,搞清是共阴还是共阳接法;

网友G:
数码管好久没用了,自己旮旯里面还有几十个欧姆龙的!
现在全部用触摸屏(十几个文本都丢在旮旯没用了)了

网友H:
对,先确定是共阴还是共阳的。方法很简单,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或者短路档直接测公共点和其他管脚,灯亮了看表笔的极性就可以确定,同时也可以确定每个针脚对应的led段。

网友I:
还么玩过这个
楼上版主帮让我知道了如果区分共阴和共阳

楼主:
我测试过了是两位共阳,连plc马上烧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了是两位共阳,连plc马上烧了
要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了是两位共阳,连plc马上烧了
你是上的24v吧,呵呵,最好是5v,然后串1k电阻。

网友K:
这数码管用万用表都可以点亮的吧?24V是不是需要串2K以上的电阻?

网友L:
以前接过,用万用表都可以点亮,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M:
从资料看是共阴,一般正向电压在2V左右,如果有数据手册按数据手册来,电流10-20ma,如果供电电压24V,电流设定为20mA,那么电阻=(24-2)/0.02 = 1100欧,电阻功率=0.02*0.02*1100=0.44W选0.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