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感应器灯亮

楼主(2018-06-04):
普通的二线气缸感应器不是相当于一个开关吗?为啥有信号会亮红灯,灯是怎么亮起来的

网友A:
二线制接近开关

网友B:
它导通有电流,电流能点亮LED

网友C:
气缸里面是磁性活塞,感应器里可能有金属簧片开关,活塞一运行到达感应器位置,簧片吸合导致感应器灯电路导通发光,并把信号传给plc。

网友D:
分别是两个极限位置,点亮后就反馈信号回去了。

网友E:
应该叫磁性开关,通过感应活塞上的磁环输出信号。

网友F:
磁性(磁簧管)开关,气缸运动到该位置时开关因磁力接通
回路通了上面的指示灯就亮了,信号也就给出来了!

网友G:
开关有机械的,比如干簧管
也有电子的,比如霍尔元件

网友H:
有电源或有电流通过,就可以点亮指示灯;
可以看看通过电流的大小,或者信号的接入位置(需要怎样的信号)。

网友I:
你就直接认为在回路串了一个小压降灯泡得了,简单

网友J:
这个是叫磁性开关。

网友K:
“二线气缸感应器”,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这个是磁性开关,在气缸的活塞上有磁环,当磁环运行到磁性开关附近时,磁性开关会给出信号,指示灯点亮

网友L:
&有电流通过,就可以发光

楼主:
回复 网友K:
嗯嗯,明白了

网友M:
所有电路有回路负载就得电,执行

网友N:
磁性接近开关,当气缸活塞接近时,感应开关会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