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网电压测量

楼主(2018-06-04):
施耐德71变频器监视菜单里面,电网电压的监视值来自以下硬件哪个插口?

网友A:
楼主找到了电压取样的位置了吗?我未见过,从图片分辨不出来,只能顶出帖子。
不知有不有可能顺藤摸瓜。

网友B:
检测的是母线电压,右上2,10针,只有两个黑线的。

网友C:
看内部走的那个铜排,应该功率超55KW了吧

网友D:
请问母线电压从哪张图的哪儿能测得?

网友E:
回复 网友B:
这个两根线吗?

网友B:
下面两个,接母线,你可以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两个,接母线,你可以测一下,
你说的是那张图,哪两个,给我标一下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两根线吗?
就是这个图,上边,2.3线,1.是三相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两根线吗?
就是这个图,上边,2.3线,1.是三相整流的+。
这样,对不???

网友B:
我记得是同一个插头的两个接母线,你测一下确认,单线的接三相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