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接头这个尺寸好像不对

楼主(2018-06-04):
1/8怎么是9.7mm呢?

网友A:
附件供参考

网友B:
不是25.4/8

网友C:
不是3/8吗?
1/8英寸怎么也算不出9.多啊!

网友D:
应该是3/8"吧

网友E:
这个请购时直接写1分的,找供应商,他们也这么讲

网友F:
一楼标准非常好

网友G:
1/8"表示的是接头的通径,G1/8"的英制螺纹的外径应该按1楼师傅发的表查。也就是说通径不代表螺纹外径。

网友H:
1分管接头

网友I:
可以查下1楼的标准,或者百度出标准,买的时候为了保险,可以量下螺纹的大径,这样就绝对错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