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5):
一台电机,用48V的供电,功率350W   电机的持续电流11.2A     峰峰值15.8A   请问需要多少平方的线?谢谢大神。

网友A:
2.5平方

网友B:
至少用2.5平方铜芯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至少用2.5平方铜芯线
“电机的持续电流11.2A     峰峰值15.8A”,用1.5平方毫米的铜线足矣!

网友D:
48V的,功率350W,直流48V电压吗?

网友E:
48V的供电,功率350W   电机持续电流11.2A电机已经过载了。这个电流最好用4平方毫米的铜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直流48V,接上驱动板再接电机的

网友F:
48V电流这么大?
怎么个情况?
1.5的线能用,但是我还是选择2.5

网友G:
长时间通电,还是导线粗点好。4方线比较稳妥。

网友C:
这个是直流电机,一般电机功率是指输出轴功率!!
因为用了驱动器,而且直流电机有励磁需要消耗励磁功率,也就是实际耗用电功率大于350W是正常不过了!

网友H:
一平方4个电流,现在的线真正达标的也不多

网友I:
如楼上几位所说,按电流选择导线线径即可,如果没有其他需考虑的因素。

网友J:
用4平方铜线,线小了损耗大

网友C:
我不知道用4平方的是钱太多烧得慌还是咋滴,自己看载流量表吧

楼主:
是这样的,我用220v的电通过开关电源转成直流48V ;   驱动板上供电是48V的;电机是三相的接在驱动板上;   电机功率是326W   持续电流是11.2A,   由于是正弦波峰峰值电流是11.2*1.414=15.8A,驱动器持续电流15A,峰值电流30A.   现在想要选48V直流电源到驱动板上的线,这个该选多少平方的合适?  谢谢大神!

网友C:
选用电线不是一味大就好,够用就行!!
线大了占用空间大,相应弯折半径更大!!
按照那个选用4平方的家伙理论,如果200KW是不是要准备一个房子那么大电缆供电???

网友G(2018-11-26):
48V的直流电机控制电路,一般都是做伺服定位用,H型开关电路。11A的电流,确实有点大了。我记得以前用北微特的48V直流力矩电机,250W的,电流不过5A左右呀,而楼主的350W的48V直流电机,要11A?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这样的电流,会烧电机?

网友K(2019-01-28):
咋没有一个人说用4平方的,建议用四平方,开关用D型20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