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5):
想做个上位机,控制PLC  请问该如何对plc设置?   是用串口容易一些,还是用TCP容易?

网友A:
都差不多了 看具体情况

网友B:
还要看PLC,
现在用以太网比较多吧。

网友C:
这问题问的,几台PLC,什么品牌?
支持什么协议?
上位机又是什么?
距离多少?

网友D:
短距离还是串口吧,

用电脑做上位机感觉延迟挺长的,还没有一般HMI反应快。。

网友E:
个人喜欢TCP速度快些

网友F:
什么PLC 上位机放多远 信息都没有 没法回答

网友G:
都可以,有什么区别